HP v3000 散热问题

楼主(2013-04-20):
那位高人有 什么好方法啊 解决一下散热 问题
方法

网友:
拆壳,清理风扇灰尘,打上润滑油,涂上散热膏或导热铜片,装上风扇,上好螺丝,盖上壳子

网友:
散热再不好就直接换风扇,可能是导热铜管损坏,或者风扇坏,旋转的慢

网友:
是集显还是独显 独显加铜片 改3.3v 长传

网友:
在散热铜片上加点东西

网友:
直接换上散热垫,加硅胶上去OK了

网友:
一般加上铜片就OK了

网友:
加散热片,风扇常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