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炸保险后维修问题

楼主(2013-04-20):
一个长城电源,保险管炸,后检查,俩个13007开关管坏,启动电阻R2无穷大,更换开关管,启动电阻后,待机电压正常5V,短接电源,不启动,测量7500第四角电压3.6V进入保护模式,检查逆变开关无问题,请问后续怎么测试,感谢

网友:
查KA7500和KA7500的8.11脚两个推动管(一般是2SC945或2SC1815)是否损坏。

网友:
这个故障的维修,坛子里有很详细的内容了。通常是注意13007周边的小元件,要一个个测量过,然后就是楼上说的7500和两个推动管。

网友:
推动管C1815一般也挂了,周边的零件也要量一下!还有加速电路里面的二极管,应该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上坛论仔细搜搜,它会告诉你!

网友:
先查开关管的基板电阻和电容, 一般管烧了,都有基极上下分压电阻烧了的,那两个10U的电容也要换新,再把7500也换了,就会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