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706v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3-04-20):
手里有一HP L1706V的屏,故障白屏,弄了一周,还是不行,现在完全没思路,也没有相关图纸,请各位师兄指点啊
TL2245ML-c的屏芯+ADD8745的DC to DC IC 屏型号:LM170E01-TLA4
测得VDD:10.5V  VGH:28.2V  VGL:-5V  Vcom:4.5V  Vcc:3.3v  Vin :4.7v pol :1.几v

网友:
下面是屏芯的图片

网友:
看看屏上的保险断了没

网友:
主控都换了 ,保险应该检测错了。

网友:
保险没坏啊主控也没换,本来想换主控的,可是听别说这没得救,我又给焊上去了。

网友:
确定是屏 的问题,基本就不用去修理了,

网友:
只是想搞明白,它到底还有救没有!我看那OTG软屏线全部完好无损,还计划从淘宝上买个屏条回来换一下屏芯试试,可是又怕换了也不行。

网友:
搞定了哈哈,废板复活拉

网友:
屏供电都正常,换了主控还不行的,基本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最后是30大洋淘宝货一个屏芯换了后搞定,因为是自己的所以才这么下功夫,不过正好积累点经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