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花屏,小白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4-20):
y430机器。cpu换成了T9300,加了1333的4G内存一根。近期出现花屏和杂点。
杂点表现为,一般情况下不出现,某些图片在鼠标悬停后出现大量杂点,鼠标滚动中间也会出现。
花屏表现为竖线,附上进入游戏后截图一张。浏览网页/基本操作均无异常。

求高手指点是不是显卡故障,NV9300M GS的卡,如果需要更换,大概价格多少。另:y430和V450主板完全一致,能否更换V450的512显存的显卡。
小白求助中。

网友:
你去官网下载原装驱动试试

网友:
重做显卡

网友A:
就是让拿到修电脑那里重新焊么

网友B:
先清尘,重装。。再考虑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清尘,重装。。再考虑显卡

清过灰才不久。系统重做好几遍了

网友:
感觉还是换一个显卡好点

网友C:
显存或者内存都有可能造成,看着不像显卡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或者内存都有可能造成,看着不像显卡的事。

内存应该不是,试过只留原装内存。请问显存怎么试啊

网友:
显卡、显存都会会引起

网友:
这个要上BGA的弥补是试试就能试出来的。

网友:
这主板不耐高温,修了悠着点

网友:
怕麻烦的话就直接换显卡芯片

网友:
换显卡板.......

网友:
换个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D:
换个显卡在看看吧,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显卡在看看吧,显存也有可能。

就是换芯片吧?

网友E:
就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上次我们也修到过这个机器,我敢确定是显卡问题。的你的现象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上次我们也修到过这个机器,我敢确定是显卡问题。的你的现象一样的

了解了,敢问换芯片要多少钱 大概。小白不想被坑太惨

网友:
我想知道開機在DOS下會不會出現這情況?如果DOS下也是這樣的話我估計有可能是顯存問題........

网友:
YOU NEED REFLOw THE memory graphic whit hot gun

网友:
当年用NV7、8、9系列的基本都是这个宿命

网友:
这快是屏的问题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了解了,敢问换芯片要多少钱 大概。小白不想被坑太惨

先修咯。直接去维修店。。。不要让人带啊。。。180左右。

对头,让人带去的,花钱会更多

网友G:
屏的问题?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修咯。直接去维修店。。。不要让人带啊。。。180左右。

哦了。网上订芯片了 准备拿去让换个。小地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的问题?高手

外接过,一样的。

网友:
10有89显卡问题

网友:
换显卡稳定些。。。

网友H:
是的 就是显卡的问题  我也修过

网友:
一般操作没问题,运行游戏出问题的很大可能是显卡,一般运行的时候温度较低,运行游戏的时候温度会迅速飙升。造成显卡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 就是显卡的问题  我也修过

网上订了芯片,到了拿去维修的地方换,小地方伤不起

网友:
显卡,花屏多数是显卡,搞了管多久就不知道了,不玩游戏买笔记本还是买集成显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进bios也没有

如果外接一样的话估计都是主板问题,估计是显卡损坏或者显卡周围的电容,电感接触不良。

网友:
外接不就行了么。。马赛克的花才是显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就是让拿到修电脑那里重新焊么

你自己不是修电脑的么?

网友:
估计200左右

网友:
除尘一下 在加焊显卡 现在只是热了有点开焊 这机器玩不了游戏  否则显卡早晚会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自己不是修电脑的么?
我是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