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6

楼主(2013-04-20):
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不开机,摁开机键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拆机测电压,12V 5V等电压都出来了,测按键开关上有3.5V电压,感觉像是按键板的问题,一测按键开关,果然坏了,再测一下,发现五个按键全部坏了,2元买了7个按键,换上按键后,故障解决

网友:
运气真好  恭喜了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  要么是高压板短路,运气好的话 按键坏,明基这样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我修过这款液晶,是开机后屏亮后黑屏再亮循环着,开始以为高压板问题,后来就换了个开机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