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黑屏

楼主(2013-04-20):
开机后最终电流在1.8A,键盘上cap键有用,按了灯会亮,但是硬盘好像不启动,显卡上各路电压都有,也换过显卡了,现在还是老样子背光不亮,屏无任何显示,外接也不行,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K40AB北桥问题居多

网友:
做北桥啊,别动不动就先拿显卡出气

网友:
还有AMD的CPU也好坏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爱坏,可以先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