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寸液晶电源 输出 14.5V电压不稳 带图纸

楼主(2013-04-20):
26寸液晶电视 用的 是Q0765R电源管理IC
换上去以后 发现输出 电源 在14.3V跟13.6V跳变 ,电视指示灯不停 的 闪 !
光耦 个 TL431都换过 是在不知道 修 那个 位置了!

网友:
重点查RW905、DW903、CW911、905、R910、Q902

网友:
集成电路的3脚外围电路,RA806,CW911、CW905等到!

网友:
D951、D950和RW910以及DW903、CW905等零件性能是否良好?

网友:
CW901看看,容量不足会打嗝。CW905和ZDW902也看看,如果不良或击穿会导致IC驱动不正常。最好描述下最初的故障,以及做了什么代换操作。

网友A:
象打嗝保护,楼主接负载了没?

网友B:
电压部分的电容吧。应是这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打嗝保护,楼主接负载了没?

接负载了 ,有时候 6V 有时候14V  ,电压输出一直不稳定 !!~

网友C:
我觉得如果像你1楼说的是13.6-14.3之间,要考虑后级电路的问题。如果是在6V-14V之间,电源部分的问题可能性大些。可接个假负载试试,电源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如果像你1楼说的是13.6-14.3之间,要考虑后级电路的问题。如果是在6V-14V之间,电源部分的问题可能性 ...

接了负载电源不稳定!我用外接14.5V接到主板上,屏幕就能亮了!但是会一闪一闪的!

断开高压包供电 只给主板供电也是电压不稳,所以是电源部分的可能性大!!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基本上把电源的元器件都给换完了!还是这样的问题,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部分的电容吧。应是这边的问题

大电容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