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大爆发!修一个全汉电源!

楼主(2013-04-20):
今天收了一个全汉的电源,主动式PFC,双管正激!一直以来都是用一个航嘉的磐石500,一直想换一个主动式PFC的电源,但都有点贵,
原来的电源还是好的,不舍得换。
这次收了一个全汉的电源,价钱出出乎意料的便宜,因为是换的,说是用了两年,想拆开清一下里面的灰,结果不知道哪里搞短路了,不
想占地方想出掉。我是本着收一个回来研究一下主动式PFC和双管正激电路的心态收回来的,想着能修就修,不能修就当研究。

看铭牌,是不是觉得有点虚标了呢!额定只有400W哦!

打开一看,灰是很多的!清一下吧!

喜刷刷喜刷刷!。。。。。是不是干净了呢,看正面没有烧掉的痕迹。量了一下保险,烧断了!
烧断保险,如果没有开机,那有可能是待机电路出问题,找到那颗IC,就是看不出型号。

先不管了,看下背面的,也没有烧过的痕迹,难道还能假烧不成!

拆下保险,里面烧黑了,6.3A的保险,看来直的有400W哦,才能这么大的保险。
找到待机IC,PFC开关管,二极管,正激开关管,量了一下,都没有短路。
输出呢,过流也有可能,量了一下,输出也没有短!
太神奇了,难道只是简单的烧保险!

那要不先上个小保险,来个5A的先,反正等一下串个灯泡上去,不怕。
上套先!

上完套的样子,还可以吧!

上到板子上的样子!
串灯泡,上电!
灯闪了一下就灭了,有戏!
量了一下5VSB,出来了,很稳!
那个鸡动的呀!待机电路没有问题!
还是串灯泡,短接绿色线,风扇转了一下,灯泡亮了,电源停了!
心情瞬间跌到谷低!
难道还有短路!
别激动先,风扇会转哦,可能还有希望。
直接拿万用表量12V,5V,3.3V,在短接绿色线的2秒内,都可能量到电压,而且还挺准的,只是1秒后灯泡亮了,电源自己关了!
后来想想,这个主动式的PFC,类似接近线性负载,我这个灯泡只有40W。可能是电源PFC工作后电压被拉低,PFC进入低压保护状态!
那可以直接不串灯泡上电试下!

于是乎,真的正常了,这个电源就这么好了!
人品大爆发!赶紧买彩票去!

网友(点评):
准确地说,这个主动式的PFC,接近阻性负载。

网友:
祝贺成功打理好!

谢谢!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换了个保险就修好了!却是应该支买彩票

网友:
这个电源当年买的话应该要三百来块钱,这次以奇低的价格收回来,算是赚到了!

网友:
还过了80plus!

网友:
用料那是相当足呀.那散热片,那些大水泡,那3光藕的反馈,十分威武呀.

网友:
去年修过一个IBM x3100服务器的电源,台达代工的,和楼主的维修过程几乎一模一样,恭喜得宝。

估计台达代工的用料会好一点!

网友:
这个电源拿来用的话还要把电容全换一遍,都用了两年了,全换上日系的,性能应该不错!

网友:
的确是APFC电源接灯泡测试不了的,会一直亮

网友:
恭喜得宝!
再换套新电容的话,给个新航嘉都不换。

没错!

网友:
太不可思意了,烧保险还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要是我的电源也是这样坏的话,就好了,换个保险就OK啊,可惜我的电源坏的也太厉害了,换了很多东西都没有修复呢,是个600W的主动PFC

网友A:
我现在想说的是,这电源的保险是为什么会烧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想说的是,这电源的保险是为什么会烧成这样的?

保险烧断也有几种可能,比方说,右端为AC输入,左端为输出,那么如果是左端熔断,那么可能是过载熔断;如果是右端熔断,那有可能是瞬间过压熔断;如果是烧黑或炸裂,那就有可能恶性短路,这种是比较严重的,一定要检查清楚才能加保险上电!就这个例子据当事人讲是清灰的时候出现的,我就猜可能是有异物进入导致!一般的炸保险最为常见是整流桥短路或开关管短路,二侧有过流保护一般不出这种情况!

网友:
LZ人品爆发,捡到宝了!!为啥会烧保险呢?这问题还要研究

网友:
楼主的串灯泡  意义是神马啊  求小指教一下。。没用过这种方法呢

另外LZ喜欢带套

网友:
串个灯泡是如果电源里面还有适中的话,电压基本上会加在灯泡那边,灯泡会亮!电流也不是很大,这样做一般就算电源里面有短路也不会烧东西!

网友B:
楼主这个软件是什么?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软件是什么?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80PLUS是一个标准认证!到转换效率达到才行,可以上www.80plus.com查哪个电源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