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m9201z使用win8黑屏

楼主(2013-04-20):
如题,该机型用win7一切正常,但装win8使用大概一小时内就黑屏,但能看见鼠标可以动,驱动不装也是这样,装官方驱动也一样,驱动精灵装也一样,不管是否激活系统也一样,bios设置怎么更改也一样,磁盘分区模式MBR或UIFE?也一样我彻底崩溃了,到底是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故障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BIOS里面,最后一个大项,里面有个一个选择启动的系统,有没有改,如果没有改的话,有可能出现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什么OS的设置吗?没有这个选项哦

网友(2016-04-21):
我的是 开机就闪1分钟左右就好了 。。 WIN10

网友B(2016-09-19):
手里有一台时开时不开的,  郁闷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一台时开时不开的,  郁闷 了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建议先刷一下bios程序,我遇见过bios程序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建议先刷一下bios程序,我遇见过bios程序引起的

也是这个型号的机器么。。机器还在我手里,客户有点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这个型号的机器么。。机器还在我手里,客户有点急

我遇见dell 联想的笔记本电脑BIOS引起的是开机时不开机,一体机没有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最后一个大项,里面有个一个选择启动的系统,有没有改,如果没有改的话,有可能出现

这有什么关系吗,原理分析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