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魔兽争霸提示内存不足

楼主(2013-04-20):
玩魔兽争霸提示内存不足,怎么回事,游戏会自动关闭,网上都说虚拟内存,但是调了虚拟内存还是一样,1G内存的笔记本玩都不会提示内存不足,为什么2G内存的台式机会提示?系统是WIN732位的

网友A:
傻帽。那是魔兽的录像满了。

网友B:
你看下你的系统盘是不是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你的系统盘是不是满了!

系统盘没有满。。。。。。。。。。。。。

网友:
系统盘没有满啊,大的很,分得4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傻帽。那是魔兽的录像满了。

装魔兽争霸的盘大的很,怎么会是录像满了

网友A:
那个文件夹啊。你百度一下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文件夹啊。你百度一下就懂了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你电脑硬盘空间肯定没问题的,现在的电脑随便拿一个来,那个电脑不能装7.8上十个魔兽争霸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文件夹啊。你百度一下就懂了

百度都说虚拟内存,但是虚拟内存改了还是不行,根本不是虚拟内存的问题,魔兽录像也删了还是不行,玩的DOT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都说虚拟内存,但是虚拟内存改了还是不行,根本不是虚拟内存的问题,魔兽录像也删了还是不行,玩的DO ...

可能是VS的问题,换11平台就不再出现了,看来VS对战平台马上要垮了啊

网友:
奇怪的現象,真沒碰過=.=

网友:
虚拟内存改到C盘以外? 。。还有WIN7 耗内存是必须的。。2G本来就有点小了。

网友:
玩游戏还是用XP系统!WIN7占用内存太大!再有你把游戏特效都关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