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188D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3-04-20):
今天收到一台维修的JT188D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不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估计是电源板的故障,拆机检查发现电源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已经击穿电源开关管取样电阻阻值无穷大,还有四个贴片电阻也烧坏了,我手里没有LD7576PS的芯片,只有LD7575PS是否能代换呢?我找了一片用LD7575PS芯片的电源板仔细核对,发现这两种芯片接法大部分一样,只有一脚不同,LD7575PS一脚接100k电阻到地,LD7576PS一脚接电容到地,于是我把电源板烧坏的零件都一一换好,把LD7576PS一脚的电容去掉换成100K电阻,焊好LD7575PS,插上电源用万用表测量12伏、5伏都有了,安装好驱动板,插电源显示器亮了,插信号线图像出来了至此维修成功。

网友:
按部就班,一步步来,有思路就不怕

网友:
基本功扎实,会改电路,能代换芯片,不错。

网友:
啥时候能到楼主那功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