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抓破头皮的电源..被示波器征服...

楼主(2013-04-20):
最近生意一直不是很好.而且每天都有返修的让人很是头痛啊..但是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开始修那一堆坏电源..其中有一个修了我差不多一星期了.故障是有待机电源无主输出...由此开始了慢长的征途....

先看看修完后的样子...基本上全都换了个遍,连电容我都不想插了.直接贴后面
也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找了个一样的电源.对着测.所有元件一样!!!.所有电压一样!!!,,我的万用表可以测频率的..测一下主电原的驱动变压器的初级电压和频率都一样....!!!!!,,还有什么可能呢..就是没有主输出...实在没办法了.想起了我那个示波器..

7500B直接输出的波型是这样的标准方波...驱动芯片是正常的..

驱动方波再经过了一个推动三极管波型变成这样的了..另一个就变成下图的样子了...明显不对...555激动...终于找到了

换了两个三极管之后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一测各输出都正常了...

经查证..些对三极管,以有5年修行已幻化成妖,为防其再次祸害人间以将其碎尸!!

 会员1185880300鑫豆2024-5-8 09:49

网友:
真漂亮,我的这个没你的波靓

大哥 你那波 是要换换了 。。
科研所的,保守估计95新

网友:
*脏话*,这两个三极管就是推动管,还用测啊,一想就想到了

就是。多简单的问题啊。还修一个礼拜那么长。昨天修了个线圈烧的。自己绕了5条线就搞定了。

网友:
7500接两个推动管来推动主功率管,你只考虑那两个电容,没考虑那两个推动管,学业不精

嗯,是比较少的情况,是一个特例吧,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三极管坏的不明显 有时候在路测不出

哈哈,我也碰到过。拆下来测三极管还是好的样子,其实,它的内阻已经改变。

网友:
我有个长城电源故障,有空试试。

网友A:
三极管坏一般用万用表都可以测出来吧.

网友B:
好帖,有讲有图,大部分朋友修电源都是一块数字表,明显故障还好,隐蔽的就靠猜和经验了,谢谢楼主。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来围观,
电源的原理还是容易理解的,有示波器就更容易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示波器真神器啊

网友C:
还是波波好呀!对于电压均正常的电路属实技高一筹。

网友D:
这个就是推动管内伤,用万用表一般是看不出来的,示波器是好东西,有机会都要备一台,有些信号光用万用表量不出问题,有波形看会事半功倍!

网友:
我有个400W的长城电源,因主板MOS管知路,一插上电源就烧了,电源初级管理芯片,换上之后,电源有跳变,现在没有思路,也没有波波,不会修了,请指教下

网友E:
"基本上全都换了个遍"那推动管就没换?只换电容啊

网友:
我拿了两个一样的板来测.电压频率内阻.2极管值都测了一模一样啊兄弟...我也修了几百个电源了.这种情况很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坏一般用万用表都可以测出来吧.

二极管值和好的一样,有放大工作,有正常电压,还有和好机一样的频率..如果没有波波就只能一个个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推动管内伤,用万用表一般是看不出来的,示波器是好东西,有机会都要备一台,有些信号光用万用表量 ...

修笔记本还是数字的好.修模电最好是用模拟的..可以看到更多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波波好呀!对于电压均正常的电路属实技高一筹。

有这样的工具要方便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全都换了个遍"那推动管就没换?只换电容啊

呵呵..测了一下都正常所以都没怎么看推动那块了.看后面那节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好帖,有讲有图,大部分朋友修电源都是一块数字表,明显故障还好,隐蔽的就靠猜和经验了,谢谢楼主。

是啊.三极管的反应时间长了.频率占空比也长了..没型成压差...

网友G:
一般这种问题电路就坏集成块,推动管,推动电容,主功率管这几样

网友H:
其实我先赞同这样,什么都去找点原理才是正道,光靠经验没什么意思的.

网友:
三极管性能不良,一般不好检测。

网友:
修笔记本。用100M的数字示波器不知够不够用。

网友:
这种情况,一只推动管发生软故障,电源通电应当有叫声的。两只推动管的电参数要一致,特别是放大倍数要一致。

网友:
会利用工具真的是事半功倍啊

网友:
有487没隔离变压器,修电源还没有用个,怕烧了我的487,楼主修电源不用隔离变压器可以吗

网友(点评):
楼主修的这个部分可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这种问题电路就坏集成块,推动管,推动电容,主功率管这几样

是啊。。。就差这对三极管没换了

网友:
有示波器修电源真的方便很多啊

网友:
修电源一般不用示波器,没隔离变压器,烧了示波器不划算。

网友:
一般是不用,因为这东西比较贵

网友:
电源现在修得很少呀 给客户配机直接就上 台达 高效 最次用航嘉 几乎没有返修 成本高个十块八块 落个好口碑 还是很划算

网友I:
我这里有好多电源也是不会修,不过楼主的波波好亮,想买个。这个型号是多少,我查下参数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里有好多电源也是不会修,不过楼主的波波好亮,想买个。这个型号是多少,我查下参数看怎么样

泰克475.。相当的新。。。花了1300

网友:
一般遇见这种情况就是先换推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坏一般用万用表都可以测出来吧.

3极管有时出现很诡异的故障,普通万用表根本量不出来,万能表如果万能那就不会有晶体管特性测试仪了,这东西好贵啊。

网友:
抓波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三极管的反应时间长了.频率占空比也长了..没型成压差...

巩哥的头像都有了。

网友:
看完,又学到好东西

网友:
看完了,能学到一点就好!

网友:
是主开关管吧?

网友:
有示波器真好,羡慕中,好想也去搞一台来。

网友J:
这个故障我也修过,但只遇到过一次

网友:
有波修机。速度就是快。。

网友K:
示波器还是能够帮助你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故障我也修过,但只遇到过一次

是啊.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示波器还是能够帮助你很多的。

干紧整个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先赞同这样,什么都去找点原理才是正道,光靠经验没什么意思的.

搞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L:
会用波的已经很牛b了,劳资店里一台美国啥牌的数字波40000多买的,到现在还不知道波形长啥样

网友:
示波器现在也不贵,确实很好用。。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来围观
电源的原理还是容易理解的,有示波器就更容易确定问题所在
没有波波只能一个一个换着试了

网友:
我有示波器 还不会用

网友:
人笨没看懂那个三极管,我看这么是2 个二极管

网友M:
是真的想要个波波,太给力了。

网友:
电源高手,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驱动变压器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会用波的已经很牛b了,劳资店里一台美国啥牌的数字波40000多买的,到现在还不知道波形长啥样

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真的想要个波波,太给力了。

讨个老婆嘛。。两个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是杆上了。。。其实一个二手电源不值钱的。。还不如装个系统。。。

你的示波器是多少兆的,修电脑至少要多少兆的示波器才可以?

网友:
好吧  发现到处都是高手了 楼主 最后那波形叫什么?示波器没用过

网友:
这样地案例很经典阿  望楼主以后多多发表阿

网友:
修得多后,这故障不用示波器,万用表量下推动管的电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用

网友:
现时我还没有条件买示波器啊.

网友:
三极管还出这问题

网友:
拿到无输出电源直接换那对功率管 没有征途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不明显的故障也能查出来。

网友:
你的示波器是50年前的产品吧?散焦那么严重。

网友:
我液晶学得不咋样,师兄以后可得罩着小弟 啊

网友:
示波器是好东西

网友:
我擦修电源都用示波器了羡慕呀暂时就一万用表混了45年了

网友:
怎么都喜欢用数字波啊,我用模拟的

网友:
人的思维有时会出点问题,整到死胡同里出不来,这个时候休息会,放松清醒下,或许猛然开阔灵光闪现,呵呵,正常思维又回来了,问题迎刃而解。呵呵,恭喜楼主有波波助阵,事半功倍啊。

网友:
示波器在万用表没办法的时候    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看来示波器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