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无待机

楼主(2013-04-20):
今天接到一台DELL M5010无待机。拆开测量3.3V   5V没有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DELL M5010无待机。拆开测量3.3V   5V没有

测量1脚和6脚没有电压   8脚和17脚有3.3v和5v    16脚19v    3脚2.2v

8脚和17脚连到这里pu4606的3脚和6脚   2脚和5脚为3.3v   pq4601控制极为0v

d4201的3脚有3.3v  1脚无电压  测量没有s5-enable

s5-enable连至IO15脚   测量IO 供电正常

至此不知道怎么修了  拜托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烧鸡大法,可能是3v5v其中一组短路

网友:
首先主供电正常,然后REF为2。2正常说明主控制信号和线性电压都出来了,现在只要查1 6脚这二个单元信号是谁发出来的,你发一个图纸我帮你看看

网友:
1   和  6脚这个是由pu4606给的

DELL5010_DG15(AMD).pdf

网友A:
把你QQ给我,我加你,以后好交流

网友B:
1   和  6脚这个是由pu4606给的   pu4606  的2   5脚为高电平   所以3脚和6脚没有电压     我曾经将pu4606给拆了后3脚和6脚有2点几v。但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QQ给我,我加你,以后好交流

网友:
你查下PU4606这个双管激穿没有,还有PQ4601这个还有电阻这此是不是好的,应该就是这里哪里出问题了,找不到一样的双管话就只有自己用单管改了哦

网友(点评):
你QQ多少,我加你QQ,以后多点交流

网友:
3 5V 的开启信号都没有

网友C:
这个51125     有的是     3V 5V 是低电平开启的  。你先看看   有没有短路  ,换个51125试试 。
如果是高电平开启的话  ,看看Ec  是不是换一个试试  ,看EC与BIOS之间通信没有   。

网友:
我这里有台1440和版主的问题差不多,换个51125大短路了,无语

网友(点评):
那肯定是没焊好,G极悬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   和  6脚这个是由pu4606给的   pu4606  的2   5脚为高电平   所以3脚和6脚没有电压     我曾经将pu4606给 ...

开启电压没有一般就是两种情况:一 电路有短路保护了,,所以你首先确定3V  5V有没有短路及相关电路有没有短路,都没短的话,可以换个51125试下  二,开启电路本身问题,你的电路图上看,主要现在不是看PU4606,主要看一下PQ4601 G极由什么信号控制,这个信号有了,PQ4601才能导通,拉低PU4606 2  5  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启电压没有一般就是两种情况:一 电路有短路保护了,,所以你首先确定3V  5V有没有短路及相关电路有没有 ...

3   5v我用了烧机法  没有短路  我也测量了这个两个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51125     有的是     3V 5V 是低电平开启的  。你先看看   有没有短路  ,换个51125试试 。
如果是高 ...

请问下怎么测量EC与BIOS的通信,麻烦讲明白点    在此深深感谢

网友:
戴尔的机器 都不要用正常思路去想

网友:
兄弟啊,图纸好好看下。查下EC的条件。  看下BIOS 读的正常不。     无语啊。

网友:
此机已修复。就是一个U6302的8脚IC烧坏。由于此IC的5脚给南桥USB-OC#2-3信号。这个笔记本很有可能是插USB设备搞坏的。再次感谢给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