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排阻坏了吗

楼主(2013-04-20):
上图中bios的1脚电压为1.8v(偶尔刚开时为3v),3脚为3v,正常不,同一个排阻过来的,测排阻上边电压居然不一样。请问这是排阻坏了吗.为什么加热下bios就可以开机了呢

网友:
more thinks for your info

网友:
可能哪里虚焊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只能认为流过与1脚相连的排阻的电流比流过与3脚相连的排阻的电流大而已,看图1脚还接个电容,拆下测测吧。对于BIOS芯片而言,其各脚电压只有“高”、“低”之分,没有电压低不就高不攀的。

网友(点评):
要看是万用表测还是示波器测

网友:
同样的上拉电阻,同样的上拉源,上拉电压不一样不能说明排阻坏,因电路而议,电路也会形成分压作用,想知道它好坏还不简单,段电测阻值,不行拆下来测。

网友:
拆了电压也是一样,那就是说电压不同可能是正常的了是吗

拆了电容后电压不变是吗?若是表明不正常的。

网友A:
想问下大家,那如果电压是正常的,为什么加热下bios就可以开机了,而且有时bios一脚步电压就是为3v,大部分时为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大家,那如果电压是正常的,为什么加热下bios就可以开机了,而且有时bios一脚步电压就是为3v,大部分时 ...

为什么你只加热BIOS,而不加焊一下排阻呢?

网友:
换个排阻试试

网友:
经过一系列的排查,原来是旁边的ec大个子问题,网上在订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