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30s没有声音声卡驱动有右下角小喇叭有,大神们一起来研究研究,

楼主(2013-04-20):
换过喇叭,换过声卡芯片系统换了好几个,故障依旧,有音频设备跟声音标志,就是不出声音, 喇叭接口具备这多少V电压?我量的电压是2.5v。他是由U32的6脚7脚19脚20脚发送过来的 u37声卡芯片是由哪里控制的 是南桥吗,他的功放
功能是拿脚,走到了什么位置, 有遇见过此问题的吗,高手大虾们速速来研究研究

网友:
查下开启信号吧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一个CQ40的   TMD进系统声卡艳不到

网友:
功放是好的吗? 用耳机能出声吗?

网友A:
上次碰到一联想,客户说没声音,我测了几天没事,发走后两天又发来说还不行。一测真没声音了,  把猫去掉后有声音了,测试一会装机,装好又没声音,刷BIOS一样,查声卡条件都满足,换声卡依旧,最后烤南桥搞定。

网友:
跟帖求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碰到一联想,客户说没声音,我测了几天没事,发走后两天又发来说还不行。一测真没声音了,  把猫去掉后 ...

谢谢你的意见,我试试,好了我会说出来的

网友B:
用耳机试没?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耳机试没?换个接口试试

耳机有声音,就是内置喇叭没有声音, 明天干下南桥试试, 刚开始就想从南桥下手,别没显示,不好交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耳机有声音,就是内置的没有声音

是不是转换电路的问题  耳机有声音一般都是转换问题 或者插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转换电路的问题  耳机有声音一般都是转换问题 或者插孔

电压基本都正常啊,我怀疑是南桥问题,因为装系统的喜欢有时卡滚动条那里

网友:
楼主先把耳机插孔拿掉试试,耳机插孔坏也会导致喇叭没有声音。

网友:
  这种问题难搞 得花些精力 先易后难 仔细分析

网友E:
我觉得,耳机有声音跟芯片没有关系,主要查功放芯片跟喇叭。。楼主可以试着弄一个好的喇叭,两根线,-+接在cn2上其中一组。脚位上2.5V是对的。

网友F:
如果喇叭有声音 耳机没声音 你I可以看看耳机接口附近的电阻  非常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喇叭有声音 耳机没声音 你I可以看看耳机接口附近的电阻  非常容易坏。。

耳机插口是独立的一个小板没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耳机有声音跟芯片没有关系,主要查功放芯片跟喇叭。。楼主可以试着弄一个好的喇叭,两根线,-+接在 ...

我试试, 南桥上了BGA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要换个南桥,

网友:
进bios  按键盘看看有没有声音

网友:
早近了,没声音,不过怎么按都不报警,现在就想着换个南桥试试,等待客服同意就换了。,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G:
看看声卡,功放有没有工作,最后动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声卡,功放有没有工作,最后动南桥

这芯片工作正常啊,

网友:
耳机都有声音了,声卡肯定是工作了的,极有可能是耳机接口里面的弹片出问题了,这种不用拆接口的,耳机口跟MIC口用的是一样的,量一下几个脚的值,在插上耳机量一下,可能会找到原因 的,主要是要先看一下,耳机插入的识别信号,南桥应该希望不大。。。

网友:
这机器自己好了, 插下外接喇叭,就好了 里面也有声音了, 不知道怎么是什么造成的,悲催啊,

网友H: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南桥试试

换过南桥, 没有声音, 不过自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 这种情况啊,在BIOS里头有个选项忘记什么了,调一下应该就好了··

这个小本,BIOS老容易出问题,不行你直接刷一下试试。电路上很少出现这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