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二修修复,不知道前面那个谁是怎么在修!!!

楼主(2013-04-20):
         昨天一台CQ40,AMD 独显,故障现象:加电无显,加电大概20秒后大小写灯和小键盘灯闪。我想大家一看就知道问题大概出在哪些地方了,可是就有人将其修成这样而且还没解决问题: 看到了吧,胶没撬就BGA,而且BGA后也不用清理下,看着这板子中午就没胃口。也不知道这到底搞的什么东西会搞成这样脏。
       好。。。不说前面的事了,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碰到这种问题首先最少会想到CPU 北桥 BIOS,这三个可能性最大的问题。  步骤:1.先换了CPU,故障一样。2.风枪加热北桥,故障还一样。3.刷BIOS,故障还和原来一样。4.前面都没有结果那就BGA北桥吧,将主板清洗干净,把北桥四角的胶撬掉, ,,,加上焊膏上BGA返修台,结束测试OK。
      当然,修复此机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在这里只是想说,盲目的动芯片也就算了,请在动完后清理好现场,毕竟板子还不一定会报废!!!即便不会修也得有点职业道德!
      大家有意见敬请喷
      补充:在装机的时候在北桥上加了一个0.5的铜片,看了下,我确定北桥和散热器完美结合,

网友:
这机器就是通病,BIOS 坏NB虚焊CPU坏,这三个问题最多,我手里有一个和你的差不多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A:
不出2个月,就会返修。

网友B:
北桥没新料  反正保修一个月 怕啥 哈哈

网友:
维修不好做呢!

网友C:
维修世界充满杀手,你还是幸运的,我接到的都是惨不忍睹,如同鬼子挖地雷一般,千疮百孔只有整板换了。

网友D:
你就多发发吧!你上家看了,以后你就没戏了

下次人家就多加点故障,估计他也不发了~

网友:
AMD的机器,基本上都是北桥,INTEL的基本都是显卡,反正到手都是这样的问题,没刷过BIOS。

网友:
返正都拆出来了,直接帮人家,重植还好点,致少耐用一些价钱会高一点

网友:
是的,这种AMD的,北桥问题最多。

网友E:
楼主经验丰富,判断准确。

网友:
碰到很多这样的 不去胶 做个BGA使劲的加焊膏不知道在想什么

网友:
像这样的,我一般都是重植。不然可能真的不到两个月就回来了。

网友F:
这玩意儿还是易返修,在不重值球或者更换的情况下。

网友:
看来楼主发的维修前图片后,感触很深。
真的很佩服楼主,这样的板子都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世界充满杀手,你还是幸运的,我接到的都是惨不忍睹,如同鬼子挖地雷一般,千疮百孔只有整板换了。

哈哈,是的,有这样邋遢的人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儿还是易返修,在不重值球或者更换的情况下。

是啊,我后悔了,还是应该重置下,因为被被人搞得很脏了北桥下面,不过价格还是只能那个样子了,客户不懂的。

同意,顾客懂行很少,不管丛植还是不丛植,他就会认为我们忽悠他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经验丰富,判断准确。

没有,也是跟大家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就多发发吧!你上家看了,以后你就没戏了

哈哈,我上家基本不敢拆的

网友(点评):
在那里开的,你们那里技术这么差?

网友:
懒人就加焊,到是还是返修,还得得重植或者换新的

网友:
前几天才修了这种CQ40 。。。也是加焊吧。。

网友:
AMD 的就是北桥爱出问题

网友:
上次修到过一样的上家吧显卡北桥全搞挂了,换了显卡不行,接着换北桥Ok了

网友:
很厉害呀,修机就是要这样,要有职业道德,最瞧不起那些修不好机还要搞出新故障的

网友:
CQ40太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儿还是易返修,在不重值球或者更换的情况下。

重值就不返修了吗?重值=加焊三次罢了,芯片才是根本,只有换新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经验很重要啊 多多学习

网友:
youyu\iu不要怪亢

网友:
我估计上家的bga的功力不到位。。。。

网友:
正常事,经常接到二修机,显卡北桥都被干过,满主板的助焊膏。一片狼藉

网友:
客户同意的话直接换掉最保险了,不易返修

网友:
cq40 就这鸟样,修了有返修,返修了又修,碰到过北桥 显卡 bios cpu 连续坏的

网友:
这般北桥问题最大

网友:
我算是服了,别人也能修成那个样子,不过这种机器,十台就有八台是北桥,不过被别人修成这个样子,显卡北桥都动过,这会给机器增加一个返修率

网友:
CQ40 加焊北桥,  1一个月 包返修,     你的职业道德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北桥都是直接换。我都不修。

网友:
我也不拆胶加焊的,也没问题啊,加铜片是必须的

网友:
一般加焊都用不了多久 重植还是好一点

网友:
那么脏最好起了重做那样就耐用一点

网友:
楼主很专业,4楼板主,不知道你是开玩笑,还是?、、、、

网友:
很有道理

网友:
这不是我修的吗。。哇。我才发现我没挑胶啊。楼主感谢了。学习了哈哈哈哈

网友:
加焊还质保一个月啊    我这都换芯片三个月     加焊不保的

网友: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不能原谅 小档口 寸金寸土 时间就是金钱,是没时间搞

网友:
AMD的没用。即使换了新桥,也会坏。只不过时间问题而已。客户都想要便宜。保一个月,可不就是加焊或者重做。

网友:
CQ40我也修过几台  不过不是很好修

网友:
哥们你这头像太搞了,这么肥的兔子?

网友:
我想是不是忽悠客户换板呀

网友:
有些上家修的确很脏,人品问题

网友:
修好二修板挣到钱了就低调些,上家没加故障在里面已经不错了。你还拿出来显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没新料  反正保修一个月 怕啥 哈哈

再修一两年 你就可以当半仙了  想客户机器好久坏就顺你心,以后在不要维修这么累了

网友:
但愿楼主可以多用些天吧

网友:
这种机器的主板只要动了北桥 不出2个月,就会返修。

网友:
职业道德问题

网友:
思路很清晰,维修起来也不轻松,学习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2个月,就会返修。

没事,反正质保一个月,2个月返修又有钱赚啊!呵呵

网友G:
现在也就做BGA舒服点,有点油水

网友:
现在CQ4.  都修烂了 三大件 BIOS NB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也就做BGA舒服点,有点油水

哈哈,同感

网友:
BIOS 桥坏得多

网友:
楼主怎么啦 前面怎么修的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