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560P B94 D1 版号TWH 求助

楼主(2013-04-20):
前两天清理灰尘,一装起来不触发了,测量有待机,EC收到了PCH发过来的SUSB#,SUSC#,EC却不发出MAION,SUSON电压开启信号,测得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刷过,EC换过。现在郁闷了,现在悬赏,力求大神解决此问题,300下载分拿走.

网友A:
像这种情况无非是EC、BIOS

网友:
lid#正常吗

网友B:
是不是装的时候出问题,像饼哥说的,休眠开关没有弄好,还是要全面检查EC的条件

网友C:
EC的工作条件再查查,实在不行的话就把PCH换了。

网友D:
清灰弄坏的 应该问题都不大。无非就是那里没有装好。或者把什么电阻 IC什么的弄坏了。仔细观察一下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清灰弄坏的 应该问题都不大。无非就是那里没有装好。或者把什么电阻 IC什么的弄坏了。仔细观察一下 ...

现在的情况是EC条件正常 触发NBSWON# PCH收到了, 发出SUSB#,SUSC#,EC收到后,就是不发出MAION和SUS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的工作条件再查查,实在不行的话就把PCH换了。

这个和PCH 有什么关系?没事就换PCH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装的时候出问题,像饼哥说的,休眠开关没有弄好,还是要全面检查EC的条件

嗯,LID# 早就查过,可惜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
300下载币真是让人心动呀,有EC 的BOIS芯片吗,EC上有SHUTDOWN脚吗

网友:
纽扣电池的电量够吗,先别急着动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了吗?

还没好呢。 正在研究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是图纸,和点位

EC换了吗?不行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换了吗?不行换一下试试

换了,上面不是说过吗?既然EC能发NBSWON# 就证明他没什么问题,而且也换过2个EC了。

网友F:
大家好,我现在表示,定了EC的版本不同,现在换了一个版本一样的换上去,好了,IT8518E 第二行有1049,我换了个1052不行,但是我狠下心换了一个1043,结果好了。当时想的是105和104不一样 ,就这么简单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情况无非是EC、BIOS

现在,进系统不定时掉电了

网友F:
谁能解决掉电这一问题,300分采纳答案。

网友:
ACIN应为高电平  LID_EC#也为高电平

网友:
前几天清灰,屏幕暗屏,后来发现小弟拆排线拉断了LED—on。2根线 刚好都断了。

网友:
晕换EC了吗,有的EC是带程序的

网友:
有的时候还是要换一模一样比较好,不行的话换一个一模一样的看看会不会不不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螺丝打穿了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好,我现在表示,定了EC的版本不同,现在换了一个版本一样的换上去,好了,IT8518E 第二行有1049,我换 ...

不是吧同型号的还不一样啊

网友:
竟然是这个问题,想起当初换EC,搞错了,怎么都开不了机。经系统掉电的话,换CPU供电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谁能解决掉电这一问题,300分采纳答案。

第三,加焊CPU供电IC

网友:
总结给大家吧,EC所有条件正常 发出DNBSWON#给PCH,PCH返回给EC,在EC测到了,把这两个脚翘起来,量的EC的脚位还是没有发出,结果换了3个EC,在最后一个中,版本相同,OK了,此EC不带程序,开机用了一天,功能都正常,就是掉电。好吧 又拆开,温度正常 CPU 正常40度,显卡35度,温度正常了,刷个BIOS先,刚开始网上找了一个。刷好。还是一样,然后把原机的刷回去。竟然好了,好吧,就这些了。

网友:
那么 采纳谁为最佳答案。看谁总结得多,都会出哪些问题,还有时序要清楚。就给分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话还是看看南桥和EC这一块,有没有吧外设全部拔除试试呢

网友(2014-06-18):
裸板点试试

网友:
还是EC与BIOS引起故障

网友:
看看背面可有此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