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小型BGA网卡芯片怎么焊接

楼主(2013-04-20):
各位师傅好,我是新手,现在在学BGA焊接方面的知识,今天看到了一个联想主板上有个小型的网络芯片。不知道怎么焊接。感觉如果用BGA拆焊有点大材小用了。呵呵,如果用风枪焊接吧,也掌握不了温度和风速。如果风枪开到400度焊接这种芯片,时间大概控制在二分钟至三分钟之是,焊接这种芯片会不会损坏啊。用风枪吹着焊接,还有一点,就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面的锡球能完全融化。用摄子碰感觉也不顺手啊,因为一手还拿着风枪了,呵呵。另一只手要是吹的时候碰芯片。也不太方便吧,大家焊接这种芯片是怎么搞的啊,谢谢615 897

网友:
不要太辛苦,网卡坏了就外接8139网卡插一张,功能一样的噢。

网友:
你见过修手机的吗,手机上的都是这种小的BGA芯片。很好做呀。反正我觉得比大的好做。
植球:锡浆一抹,刮刀一刮,风枪吹下。牙刷一刷。OK!上机,摆好。风枪一吹。镊子一推。OK!

楼上高人啊

网友A:
刮锡浆的话需要相应的钢网的啊!而且要保证每个孔的填锡量要差不多,不然会导致锡球大小不均匀。

网友:
关键是手感,手感掌握好了,通杀

网友:
风枪就行啊,吹的时候多移动,温度均匀些就行。

网友:
右手拿风枪,左手拿镊子,吹一会儿用镊子轻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做这种我都是用通用网直球  然后风枪吹吹  就o了

网友:
风枪吹就行

网友B:
用通用网,那怎么知道锡球用多大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锡浆的话需要相应的钢网的啊!而且要保证每个孔的填锡量要差不多,不然会导致锡球大小不均匀。

手机钢网有通用的。熟练的话没得问题 的,关键 是多练。当然材料也要好点的。好的锡浆和钢网能起到好的效果。

网友:
是不是原装机拆下的网卡,这一般外置一个网卡就O了

网友:
这种小芯片的话,用BGA太大材小用了,直接风枪就可以的,但是400度我觉得有点高了,350差不多吧。看来楼主确实新手,一手风枪,一手镊子这个是需要多练练的,时间长就好了

网友:
这种就靠手感了。转圈吹就OK了。锡塌注意看就行了。

网友:
我也觉得难掌握呀

网友:
芯片小了,温度也可稍低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锡浆的话需要相应的钢网的啊!而且要保证每个孔的填锡量要差不多,不然会导致锡球大小不均匀。

细浆  学习了

网友:
练多就可以了的

网友:
植球:锡浆一抹,刮刀一刮,风枪吹下。牙刷一刷。OK!上机,摆好。风枪一吹。镊子一推。OK!

网友(2013-05-30):
用风枪吹,控制好风枪温度找到感觉就好了。

网友:
楼主,给位高人说了,要靠手感焊接小型芯片,唯一的方法就是领悟焊接芯片最佳温度时,焊接时间和操作手法,新手一起学习吧。

网友:
风枪搞到260 风要开小点 慢慢吹 看手法了

网友:
用多大的锡球?0.5的吗?

网友:
习惯左手拿风枪,右手拿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通用网,那怎么知道锡球用多大来的啊。
通用钢网,一般都是刷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