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内屏不显

楼主(2013-04-20):
昨天接到一台cq45故障机通电内屏完全是黑的,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拆机测屏供电正常;

网友:
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找急,客户催的不停.

网友:
楼主看一下这个电压是怎么过来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屏线和Ec故障.

网友:
外接有显吗?

网友:
我都不知说的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