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为什么待机进+12V上面会有0.5V左右的电压呢

楼主(2013-04-20):
金百威的电源,修好好多都是风扇不转,电源本身保护不行导致电容爆,严重的低压输出的整流线圈都烧得短路放电了。

今天这个在换完电容后,又找了一个废电路板上的整流线圈换了上去,加电后测试各路电压都正常。但关机后没有拨下来的表上显示此时+12V的电压是0.54V。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现在又碰到了,想请教一下大家关机状态下+12V还有0.5V的输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也碰到过,还没认真研究呢。

网友:
12V跟494的VCC脚之间有个二极管连着,如果二极管有内伤,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电路设计和用料太烂,在关机后开关管不能完全关断,因漏电和感应在后级产生电压,不过最早用494做的没有辅助电源的AT电源,就是利用这个来启动的。

网友A:
在半桥电路上不可能有你说的问题。
这个电压的来源有两个可能:1是12V电路上的泄放电阻值过大,泄放过慢。2是12V与待机电路的16V之间那个二极管有轻微漏电!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交流电源与电源壳子之间的感应电压,在一些没EMI的杂牌电源上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半桥电路上不可能有你说的问题。
这个电压的来源有两个可能:1是12V电路上的泄放电阻值过大,泄放过慢 ...

欢迎讨论
1,电阻大,但是总能把电容残电放完的,大多超不过半分钟。2,主输出12v和待机电路貌似没有二极管连接吧?5vsb给主板的,自己有反馈,不从12v输出取电。半桥的pwm常见是启动电阻和自供电绕组,反而是某些38xx的电路会从辅助获得启动电压。3,多年见过的各个品牌pc电源,直流输出5v和12v负极也就是黑线,和电源金属壳子都是直连的,而所谓emi感应电,频谱上为50hz的n次倍频,由于输出部分大容量的滤波电解电容存在,可以认为电解对感应电短路,这个感应电不会体现在12v输出正负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欢迎讨论
1,电阻大,但是总能把电容残电放完的,大多超不过半分钟。2,主输出12v和待机电路貌似没有二极 ...

你仔细看一下吧,12V与待机16V之间确实有一个IN4148,我之前 也没注意到,直到有一次遇上那个二极管坏的电源,拆了整流之后才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