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进水快速修复一例

楼主(2013-04-20):
型号:联想F41
故障:进水,又是进水啊,·········
   客户说自己拆开看了下,触摸板下腐蚀了一块,我没敢上电,直接拆开,果然 ,好大一块腐蚀了,于是报价,···················搞定后,洗干净,上BGA,客户说急着用电脑,他是贵州师范的老师吧怎么的,电脑要急用的,所以在场等着修,像这样客户在一旁看着修我还是第一次,难免心虚,呵呵。
  下了BGA,打各对地阻值,均正常,加电,测得公共点没有电压,打开图纸,测得保护隔离的PQ10的G级为19V,这不对嘛,通过计算得知PQ10的G级正常应该为8V左右,但是现在是19V,这个地方又没有进水,那么可能是下面的PQ16和PQ17没有导通,测吧,测得PQ16;17的G级为0V,不正常,测得PQ48的G级为0V,正常,那么要么是PACIN不对要么是ACON不对,

一个一个看,先看PACIN,他是由LM393(PU1)的1脚来的,出他的前提是PU1的3脚输入电压大于2脚的输入电压,测得3脚为0V,刚好刚好,PU1就是刚进水的地方,这里为0V说明要么LM393坏了,要么断线要么电阻阻值变大,测得PR10阻值变无穷大了,

   换一个电阻后,1脚还是不对,但现在不是0V,而是零点几V,具体零点几我忘记了,这说明LM393的一脚是发出了这个3.3V的信号,但是发出来后又被哪个给拉低了,经验告诉我,他被自己的7脚拉低了,LM393嘛,谁都知道,但是还是找一下嘛,找啊找,又找到了保护隔离这里,他要么是被ACON拉低了要么PQ48击穿,因为刚才我测了PQ48的G级为0v是正常的,所以现在不考虑他了,最终表笔证明了应该是ACON给位低了,看ACON的出处,没猜错,是LM393的7脚来的,其它地方我也看了,不会拉低它,LM393的7脚出高电平的原理我就不说了,地球人都知道,测得他的5脚为0V,

呵呵,尼玛也太巧了吧,和他的3脚一样啊,找PR18吧,(我找啊找找啊找,好不容易才找到,其实修这机器没好一会,找元件找了好一会,)板上没标注,不好找,还好懂得跑电路,一个一个量,还是让我给量到了这个家伙的位置,结果他一端有电压一端没电压,对地阻值也正常,看来又是阻值无穷大了,换档一量还真是,不过不是无穷大,是有阻值的,但是很大了,换掉这个电阻,上电,公共点有电压了,3;5V也出来了,按开关,电流有跳变了,呵呵,接上屏,亮了,呵呵,把客户高兴得啊,········不说了。
  一个很简单的故障,没事就发一下,不喜勿喷。
   题外话,··  IBM的板子就是好,真的好,让我找个电阻就一小会,首先,打开IBM所对应的图纸,我要找的是499K有电阻,我就搜索499,没有就换一个,比如500啊,498啊,然后就出来了大堆,看到是电阻就点他,看他是R多少多少,然后去点位图搜这个电阻 ,一下就找到了,呵呵,快吧,要是你用其它的板子,你要换一个接近499K的,你就慢慢量吧,自己琢磨的,呵呵,老鸟勿喷。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触摸板下面进水,这个地方的电阻很容易坏,了解点火回路就比较好修。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

ACT -2 严禁灌水

网友:
恩恩!这个机器一般都触摸板下容易进水,而且有一个19v的线路容易断,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是值得学习学习啊

网友:
点火回路啊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 像我这样的呵呵

网友:
很不错 但我感觉你没有解释仔细 我是新手 有些还不知道  多多学习啊

网友:
`经典,仁宝的点火回路,遇到这种故障,这个案例是非常值得参考,本人就修好一例,多谢楼主

网友:
思路、文笔都佳。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