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标着EE-19的变压器前线四个脚位置不一样能拨掉换位置代用吗

楼主(2013-04-20):
一个杂牌电源,保险烧,待机电路中烧了C5027和推动管,启动电阻,和推动管连着的电阻。

更换了保险丝,拆到一个C3150换上了,推动管炸的没有字了,换了C945,启动电阻按色环是1.6欧(感觉是不是我这里错了?),和C945连着的是330欧,都换上后能开机,但很快有不对的气味,而且有少许烟冒出来。

我感觉是不是启动电阻换错了?

还有就是我把辅助电路的变压器拆下来了,又拆了另外一个电源上同位置的变压器,前级的四个脚位置不一样,后级的三个脚一样,想请教一下,能不能把边上位置不同的那个脚拨出来换到相邻的位置使用呢。

网友:
能不能换要看变压器内部结构和参数了。比如匝数比,工作频率,绕组数等等,光看磁芯编号确定不了的。

网友:
这个要看里面的线的怎么绕的了,不能随便换!

网友:
原来那个EE-19是磁芯的编号。学习了,谢谢!

网友:
小开关变压器损坏只能找相同型号电路板上变压器的代替。

网友:
这要看电路结构是否相似。如果电路结构相似的,选用的元器件相近就可以换。当然,脚位不对,那你就得搞清楚哪个脚与哪个脚对应,错了就会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