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6 笔记本 显示屏没有背光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4-20):
gateway Z06 笔记本 显示屏没有背光是什么问题  外接是好的   换屏还是老样子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就换屏呀?高压条和显卡呢?

网友:
图纸+量背光开启信号。  图纸不会看 时序不懂。  赶紧改行吧。 修笔记本靠修通病 你会饿死的。

网友:
有可能高压没有开启吧   兄弟你有没有图纸啊  传份上来   这款机器是LED 屏   估计你的屏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