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23暗屏

楼主(2013-04-20):
昭阳k23暗屏,屏已经换过问题肯定出在主板上,本人不太会看图纸想请教下各位师兄,屏上有19V到,要先查那个信号呢?

网友:
高压条你换过没有?要查LVD线正常不

网友A:
电源,开关,还有接地。当然还可以有亮度调节。你说电源有了,那就开关看有没,图上好像是38脚看有没。

网友:
你这个问题   屏换了还是暗屏  基本上是高压条的问题   看下高压条的保险烧了没

网友:
那是LED屏来的,有19V到,但是起不了高压。换另一个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开关,还有接地。当然还可以有亮度调节。你说电源有了,那就开关看有没,图上好像是38脚看有没。

38脚有了19V,不知道那个控制脚

网友:
那些5V的电压有没

网友:
对照图纸一个一个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