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故障求助

楼主(2013-04-20):
我有一台19寸液晶显示器出现下面的故障,请求各位高手解决?
屏幕中的图案出现格子,风吹效果,请问是什么问题?

我有一台19寸液晶显示器出现下面的故障,请求各位高手解决?

屏幕中的图案出现格子,风吹效果,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通用板点一下,这样方便判断是屏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点下屏,如果确定是驱动板问题的话,一是重新刷下程序试下,二是换通用板。如果是屏的问题的话,那就没得搞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可能大些,最好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建议用通用版点一下看看

网友:
先屏线擦擦   好了就是奇迹屏坏的几率大!

网友:
换板试过了吗,等待结果

网友:
好后公布下处理方法,让我们新手也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用通用板点一下,然后回来告诉我们什么情况

网友:
先换驱动板试一下,不行在检查一下屏电路。

网友:
通用板 点下  说下什么情况下等待结果啊

网友:
数据线跟屏线,都有换过了吗?!
把BIOS也从刷一下..

不行的话.应该是屏的的问题了

网友:
先刷bios试试,用通用版点一点,先确定问题在哪里

网友:
屏是什么型号,通用板点下。

网友:
屏线擦一下。不行就屏坏了。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楼主有做过什么操作?静待结果

网友:
绝对屏问题啊

网友:
楼主结果出来了没

网友:
先换板试试呀,不行屏就挂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