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本子A1278 寻个配件或者告诉配件的型号 谢谢大家

楼主(2013-04-20):
苹果本子A1278 寻个配件或者告诉配件的型号 谢谢大家   图片有位置与标记  现在机器是不开机 给点灵感吧

网友:
楼主这个是A1278 K90I 的板吧 那个元件在图纸上标的的 TPS2590 在板上元件的标号是SN1010

网友A:
现在是什么情况 待机的3.4v,PP3V3_S5 出来没有 ?

网友:
难道谁把那个原件拆掉啦

网友:
万能的讯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什么情况 待机的3.4v,PP3V3_S5 出来没有 ?

机器是朋友的  我只是给他找这个件  发到论坛上  现在机器是 不开机  这个要是 功放的话  应该也能开机的吧  只是没声音  是吧

网友:
这个都有啊!!

网友:
不用谢 其实我们就应该互相帮助

网友:
苹果的配件··说实在话的·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  朋友

我刚好有一台,看到你找,顺便告诉你而已。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