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显卡显示器指示灯能正常亮,但显示器不显

楼主(2013-04-20):
台式机显卡显示器指示灯能正常亮,但显示器不显,请各位大虾,给点维修提示呀。拜托。。。。。。。。。。

网友: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也就是显示如果没有信号的话指示灯要闪,不过现在一直亮和有信号一样的,就是屏是黑的

网友:
可以尝试换台显示器试下,先确定故障

网友A:
试换显示器。没有显示器就用强光照屏幕,看有没有图象。

网友B:
可能是显卡问题,擦擦内存条,如果有集显就试试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换显示器。没有显示器就用强光照屏幕,看有没有图象。

看来我还没有说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显卡问题,擦擦内存条,如果有集显就试试集显,

怎样修显卡呢,就是不知道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样修显卡呢,就是不知道呢

如何过是虚焊用风枪就行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啊,台式机的话上个诊断卡看看代 码

网友:
        用DVI 接口看能否显,  此类问题多半了GPU空焊接    BIOS坏

网友(点评):
没有DVI接口

网友:
没有检测卡的话最好有个蜂鸣器,拿出内存,开机,听看有没有报警。

网友(点评):
离题跑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过是虚焊用风枪就行

就是在学着修呢,谢谢

网友:
换一台显示器,或把显示器换到另一台电脑上试,如果不插VGA线能出提示和LoGO的话,换显卡或插集显接口。

网友:
行场有了   查GPU或供电把

谢谢试一下,不过主板是过了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