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笔记本上电分析

楼主(2013-04-20):
第一部分
隐藏>>广达笔记本上电分析第一部分 我们要知道一般电脑电路开启的供电顺续 1.保护隔理 2.系统供电 3.南桥供电 4内存供电 5.北桥供电 6.CPU供电 (供电完成后,进行南桥,北桥,CPU,PCI复位) 笔记本上电:
第一步: VIN点
先由19V适配器进来电压,通过保护隔理电路经MAX1772(进行适配器跟电池 的选择)到达VIN VIN到达地方 VIN—通过保护隔离电路 提供全板19V需要的供电(主要芯片供电) 到达LCD_CON30 到达CPU自举升压高端管D极等待MAX1907导通产生CPU电压 到达MAX1907为芯片进行主供电主要CPU 到达MAX1992为芯片进行主供电主要北桥 到达北桥举升压高端管D极等待MAX1992导通产生北桥1.05V电压 到达MAX8743为芯片进行主供电主要内存、南桥 到达内存、南桥自举升压高端管D极等待MAC8743导通产生内存南桥电压到达MAX1999为芯片进行主供电主要开启系统需要的3V 5V电压 到达3、5VPCU自举升压高端管D极等待MAX1999开启
第二步: 3vPCU 5vPCU电压产生(主要给EC,BIOS供电)
VIN 唯一步只能到MAX1999 第6脚SHDN(总开启信号脚)SHDN是个总控制, ON3 ,ON5是分控制, 他们都正常后需要SHDN来进行总开启, 开启之后DH3,DH5 将输出一个高电平进行开启高端管的启动, BST3 BST5 为电流检测脚,当电流过高将拉低DH3,DH5的电压3VPCU 通过二极管转换到 VCCRTC(给EC、南桥实时时钟电路供电)3VPCU 到达lid_ec给EC PORT-E供电3VPCU 到达 MINI卡网卡 RJ45供电3VPCU 到达BIOS 供电到达VCC给EC供电 到达开关键 到达MAX1772 REFIN脚供电 到达MAX1999 OUT3脚供电 5VPCU 开启各组指示灯提供RTC各组部分电路供电 到达U30 提供供电 到达EC多组信电供电 到达电源板 到达MAX8743供电 VDD VCC (产生内存供电跟基准) 到达MAX1992供电 VDD VCC (产生北桥供电 到达MAX1907供电 VDDVCC (产生CPU供电)到达MAX1999 OUT5脚供电 到达PD31转换10V 10V转换成15V当工作都正常后MAX1999 将PG给EC开启下一步的操作 MAX1999 HWPG到ECEC准备好待机这方面的电路后,准备等待主人开机信号NBSWON#按下 DNBSWON#传到NB PWRBTN脚进行低高低跳变
第三步:主要开启 (南桥供电) EC发出S5_ON(S5_OND)开启一路到MAX8743 开启1.5V (主要给南桥供电) 一路到MOS管转换成MAIND(3v_s5 ,5V_S5完成 ) 1.5V_S5 到达VCCSUS脚供电 (南桥) 到达 VCCLAN脚供电 (南桥)到达1.5V_S5 PQ153MOS上管等待MAIND开启转换 3V_S5 到达U44A U44B提供RSMRST#给南桥(同时EC也供RSMRST南桥)到达南桥VCCSUS3供电脚供电 到达D23二极管转换 V5REF_SUS信号给南桥V5REF_SUS脚供电5V_S5 通过5V_PCU转换暂时没用

网友:
这种全文字型的东西不直观,希望来点图文并茂的

网友:
不是复制的吧 ?说说是分析的那块板子啊

网友:
建议配上图说明更好一些

网友:
很模糊,配上图就更感谢了

网友:
新人到来,多多指教

网友(2013-08-12):
看看  ···15V只有10V左右

网友(2013-09-13):
你说的是哪款机型的电路图纸呀

网友:
大片文字真不方便看。

网友A(2016-06-11):
哇,这么详细 收藏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这么详细 收藏了 谢谢

这个帖子比较详细

网友:
这种全文字型的东西不直观,希望来点图文并茂的!能做个讲课视屏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