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PRO I5级别CPU,两个USB口不能使用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3-04-21):
客户送来机器,说两个USB不能用,经询问时同行送来,报价之后,客户嫌贵走了,大概过了3小时之后,客户又回来,说修吧,今天一定要,搞定,我说,好吧!对于能亮机器,很小心的维修,富贵险中求吧!拆机,发现,USB口地方被修过,看了,U口附近的大电容,被焊过,两个USB口被加焊过,接着测量,供电,发现一个U口有另一没有,拔掉电池,测量两个U口数据线,发现两组对地阻值,有跳变,不稳定,不管他什么,直接把旁边的,两个6脚,保护二极管芯片,给去掉,再次测试,对地阻值正常,不跳变,说明问题已经找到,于是测试,供电脚,发现有个U口对地阻值,800多欧姆,心想一定断线了把,或者上家做的手脚吧,不,测试另一个U口供电400多欧姆,阻值应该是正常的,插上电池触发测试,电压有5V,,再插上鼠标,,怎么还没有识别到鼠标,于是测量下供电脚,发现电压被拉低到2.5v,,拔掉鼠标,变成5v,看来问题,找到了,是由于电压代不起负载,引起的,于是接着测量U口旁边的大电容,发现有个5v,不管哪么多,关机,断电,把原来的,5v供电线路,切断,刚好,看到u口供电脚有个电感,直接,把他卸掉,找一根废弃的屏线,飞线,再串联一个,保险电阻,随便一起,把另一个U口供电脚连接上,插上电池测试机器,插上鼠标,看这,搜索驱动的时刻,我懂了,问题解决了,接着试下第二个U口,没有问题。装机!写得有点乱,看不明白之处,希望各位友友谅解!苹果的,USB口保护电路,要好一点,其实说来说去,就是多了一个,保护的6脚二极管,好像苹果的SIM卡电路也采用了,这样的设计!

网友(2019-02-20):
应该是USB限流开关坏了。所以还是要搞份图纸,对着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