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摄像头

楼主(2013-04-21):
昨天遇到一二手机器,本来是清灰的。清完之后客户拿了个摄像头出来说帮忙搞驱动(xp系统),然后直接我就用万能驱动包补了。一试视频是空白的,然后拔下来看是不是没插好。结果在插上去驱动掉了直接认不到视频设备了。好 我重启用鲁大师来从网上下载一个补了上去,结果还是不行。然后我就纠结了。。。。。。。。。。。。。。。跟别人说摄像头坏了。。。。

网友:
把摄像头放自己电脑上试试不就知道了,这摄像头也应该是很老的东西了,现在的都不用另外驱动。

网友A:
大概测下摄像头的阻值  主板那端的阻值  如果都没什么大问题 就重装回去  用测试硬盘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我是上门去的给人家拿回来修就划不来了 放在客户的一个笔记本上试了 直接找不到设备。。。。。。。。

网友B:
摄像头,有个白屏黑屏驱动,你可以装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概测下摄像头的阻值  主板那端的阻值  如果都没什么大问题 就重装回去  用测试硬盘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系统重装了还是一个样。至于检测 我是上门去搞的 就没进一步的去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重装了还是一个样。至于检测 我是上门去搞的 就没进一步的去检测

哦  没看清楚  你说的是外置摄像头是吧  那就更简单了  要么是驱动问题  要么摄像头问题  主板可能性不大   换了系统还是不行那就是摄像头问题了

网友:
驱动对不到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有个白屏黑屏驱动,你可以装一下

白屏黑屏驱动?还是第一次听说,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D:
白屏一般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有个白屏黑屏驱动,你可以装一下

我貌似没听说过还有这样的驱动勒,说来学习一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屏一般是驱动没装好

可是我是通过鲁大师检测硬件之后还装过一次驱动

网友:
USB摄像头,一般都是自动驱的。可能坏了,我前几天也碰到一个,跟你情况一样

网友:
嗯嗯    很有可能是的

网友:
301B的驱动有很多个版本,安装的版本不对会出现白屏或者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