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用一会自动黑屏问题

楼主(2013-04-21):
我这刚收到一款液晶显示器,天气热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黑屏,拔掉电源,重插又好 ,但用不了多久,各位大虾帮忙看下
,谢谢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拆开没? 发热导致哪个元件工作不稳定 吧

网友:
明基吗,都是高压有虚焊

网友:
可能高压线圈虚焊了。

网友:
这个是最常见的了,灯管VS高压板,排除法,

网友:
确实是常见病

网友:
我遇到过,换全部灯管就好了

网友:
高压线圈虚焊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一:高压板的问题。二就是灯管了。排除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自己备上两个好的灯管 直接外接灯管测试啊

网友:
是高压部分的事  具体需要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检查:1,高压,2,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