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再次闪屏

楼主(2013-04-21):
上次该显示器闪屏,拆下按键板,清理了一下,把menu键也拆了下来,仔细检查了下,则修复。
但用了不到一个月后,反应亮度条穾然出现在屏幕上怎么按都消不掉,后来就又开始闪屏,约5六秒钟闪一下,同时电源指示灯也灭一下。

会不会是其它的原因?求指教。

补充:显示器是SAMSUNG的yncMaster 713N的19寸显示器。
现在还没拆,所以也还没有拿掉按键板测试。

网友:
还是按键板上的问题,可以把键冒消矮一点

网友:
是不是三星22寸的  N220的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按键板上面串键了

网友:
直接把按键板的去掉 看看还有没有了。

网友A:
按键拔掉。就知道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了。没问题就处理按键吧。

网友:
以我自己的经验换光耦

网友:
修好了没有  能分享经验吗

网友:
如果是T系列的,我一般都是把侧面的按键全拆,给客户说明白,省的返修

网友B:
T190和T220就拆了或者换掉就没事了,我一般都是换掉,好收费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电源板的电源,打隔了?
但是这个貌似不是那个原因,因为我仍然感觉同按键有关系。
只是很奇怪为什么按键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90和T220就拆了或者换掉就没事了,我一般都是换掉,好收费

能直接买到那一条按键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拔掉。就知道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了。没问题就处理按键吧。

拔掉就不闪了,确实是按键的问题。
好烦这种按键的问题导致闪屏。

网友:
没型号的机子,别发上来了。

有些三星是MCU坏。

网友:
给menu键换了一个,按了一会正常,又过了一会按menu又像是双击按键了,估计不是按键条问题,可能是板上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