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进水,电流o.6。

楼主(2013-04-21):
机器进水位置在kbc。3 。5芯片发烫。更换KBC和ICH解决,但电流停留在o.6。无跳变。所有工作电压都正常。不知道下一步该查哪里了,高手给个思路
芯片

网友:
一般进水的位置多多注意,看有没有断线的,和电阻烧掉的

网友:
先检查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