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换成WIN7 改硬盘模式

楼主(2013-04-21):
今天收到一台HP 4441 的笔记本 ,让把win8系统换成win7的,怎么分区都不行,看了一下论坛,要改硬盘模式。在这里分享一下,1、用安装盘引导 ,到这一步按下,SHIFT+F10, ,输入命令,DISKPART,回车。 输入: 空格LIST空格DISK,回车       再输入:空格SELECT    DISK   0回车 CLEAN回车,CONVERT空格MBR回车

就可以GHO了

网友:
   还有这说法,直接安装不好用吗

网友:
其实楼主不用搞那么复杂,其实你u盘直接启动,在dos或pe下运行diskgen,把整个硬盘分区清空,然后转换成mbr,然后重新分区就可以正常装进去了,还有gpt也就是guid分区表其实也可以装进系统,只是要基于有efi的系统,如win7,且主板支持efi即可。

清空一定可以重建mBR?? 其实楼主这个是源于联想G480官方指导WIN8改WIN7硬盘GPT改为MBR 删除所有分区删除后 还不行 这个方法绝对可行
发个贴子写几步教程。。。。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

支持 反对

网友:
是的,win7  win8的硬盘模式不一样

网友:
就是有一些本本装上win7没有驱动也是很悲剧的

支持 反对

网友:
win 8没用过,原来还要这样啊

网友:
3楼的正解
进PE 用DISKGEN 删除原有分区,保存后,在菜单里找到转换成MBR重新分区就可以了
或者用安装版的WIN7装

网友:
今天就碰到了  谢谢你

支持 反对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 先收起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2051-1-1.html

ptmanager -5 严禁灌水

支持 反对

网友:
3#正解!!!!!!!

支持 反对

网友(2013-05-27):
diskgen 是可以重新分区但不是所有的都可以 (有的机器还要使用其他的分区表工具才能修改过来)  还有 WIN7清装光盘不一定能直接安装的 会有GPT保护提示的

网友:
不同WIN8不同对待,看主板,看品牌,能进PE就行,按照普通装法,分区重建MBR,GHOST. 其实WIN8没这么可怕当做一般系统安装就行,你把他BIOS还原,硬盘分区搞普通分,就可以装啦。

网友:
我觉得还是XP好用。

网友(2013-06-29):
这个不是硬盘模式,是分区的更改,我都是直接用win7光盘,一直进入到分区格式化,然后再用ghost,也是可以正常引导使用的。当然你这个方法可能更好一点的。值得尝试。

网友:
有些客户硬盘有资料的,不能重新分区的怎么办呢?

网友(2013-07-29):
原来是这样,有机会试下,不过没找到怎样重建mbr方式……

网友:
都*脏话*扯淡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清理分区表,那这样能修复硬盘坏道不

网友:
这样做是不是所以分区都没有了???

网友:
好像都没说到点子上。legacy模式下硬盘是mbr分区模式,uefi模式下硬盘是gpt分区模式。

网友:
这个好像一般都应该知道的吧???

网友:
IDE模式要改为AHCI

网友(2013-04-21):
就是有一些本本装上win7没有驱动也是很悲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