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 HP510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4-21):
故障是待机0.07 开机了跑到0.068等两秒就掉电了开机测其他电压都出来了求高手
掉电

网友:
待机0.07 开机了跑到0.068,楼主是不是写错了,这样肯定少电压了。

网友:
是插上电0.07 待机3v 5v 有时候有能开起来显示

网友:
楼主你确定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感觉像电的问题

网友:
查3,5V转换电压

网友:
我重植北桥后修好了 的确电压都出来了此机0.68然后就跳到0.58就显示了 刚开始我加焊好了开了几下有不行了 重植后好了 此机进系统电流也才0.98左右

网友:
学习了 真让人长经验啊 谢啦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