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Z98开一会后黑屏 把开关按住就不黑 啥怪问题求解释

楼主(2013-04-21):
长城Z98开一会后黑屏 把开关关下又开正常一会后又黑屏 黑屏时有背光
客户把开关一直按住的话不黑屏 啥怪问题 望高手解答
已经更换驱动板解决该问题 就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没想通!~~~望高手解答
黑屏

网友:
换个开关试下

网友:
把按键都换掉,就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把所有的按键都换掉试试

网友:
应该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关键是我换了驱动板后 接原开关板可以用。。。。。。。。。。

网友:
就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没碰见过,或许是驱动板上的芯片不稳定吧

网友:
什么怪问题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