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电源板上有个小板,4502C烧了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3-04-21):
电源高压一体板是BM44-0123A,高压部分有个倒焊在上面的小板,焊下来发现有2个4502C,其中一个烧了,请问可以用4606代换吗。
三星

网友:
另一个拆下来测量一下是不是N P管结合。是的话就直接代换

网友:
应该可以换,我也是百度,你试试,如果成了公布下

网友:
如果是N+P的管子,就直接代换

网友:
用AO4606代换了,两个都换了,现在使用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
管子不是要什么原型号的 卡结构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