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J 板号K43SV REV. 3.0触摸板右键上方进水求救

楼主(2013-04-21):
    客户拿来的时候, 有上电试过,自动开机,电流上到0。43左右无变化。 拆机发现触摸板上方有一个六脚芯片 ,两个电阻,一个电容严重腐蚀。首先洗干净  ,把腐蚀的元件取下,没发现有断线现象, 遂 抱着试试的心态上电,自动开机,跳变正常,乐了,以为又捡到了。 放了10分钟左右,把风扇都装上后, 再上电,试机,问题出来了。 按开关电流无反应,开关灯亮  ,电源灯亮。无奈,找了一个相近的六脚的管子(因为严重腐蚀,也没有图纸,不知道其原理),两个10K的电阻,装上去。上电试机又是自动开机,跳变正常,很奇怪,因为COMS电池电压是正常的。取下COMS电池,上电,自动开机,跳变正常,按开关关机,关机正常,问题来了,关机后不断电,待机正常,但是按开关,开关灯亮,电源灯亮,但是电流无变化。搞了半天,因为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只能慢慢测试。发现一个问题,不上COMS电池自动开机的时候,(1)号电阻的两端电压有跳变,开机正常。按开关开机的话,(1)号电阻两断电压则被拉低,不触发。下面发个图。

网友:
主板全图,高清

网友:
字太小了,看不清了

网友:
不好意思 现在发个图   只是方便大家看看。上面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量一下1号电阻是不是和开关相通的  如果是那就可能是触发信号出现了问题

网友:
仔细观察下进水附近的电阻,电阻坏了关不了机

网友:
关机正常,开关跳变正常,因为没有图纸,手上也没有EC,  所以想看看谁有现成的板子  帮忙把那两个电阻跟6脚那个暂时称为管子的   换回原来的值。进水附近的电容电阻都已经确定过 没有阻值变大变小的元件。

网友:
不要头痛医头哦。还是有电阻不良吧

网友:
是啊 所以现在就想着哪位仁兄的手上能有这块板子   帮我量量 1,2号电阻的原来阻值。  先把这点解决了 再说。

网友:
还需要吗。2号电阻是0欧的,一号电阻是10K欧的

网友(2013-05-27):
我有块一样的主板,进水现在通电就到0.3几。量CPU电压没有,拆了CPU,就有CPU电压,难整啊

网友:
1号  是 4K的    2号 是0 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