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不加电

楼主(2013-04-21):
型号:DELL 1088
故障:不加电 按开关没反映。
   插电待机000.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目测主板再也没有烧坏的元器件,测量公共点的阻值只有17欧,明显主供电短路,其他的电感的阻值都正常,心想应该好整的。但是为啥公共点短路插电不大电流呢?是因为保护隔离的MOS管的原因所以不会一上电就大电流 这个很好理解的。然后再量保护隔离的第二个MOS管的S极发现为17欧

电烧法,可调电源的正极接PQ17的S极,负极接主板的地线,调低电压很快就摸到一个19V滤波电容发烫,风枪取下再测PQ17的S极阻值正常了486欧。心想应该好了但是插电还是没待机电源指示灯依然不亮,奇怪了莫非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再测公共点的电压为零。看来还是保护隔离的场管没有正常导通造成的
测量保护隔离的第一个场管PQ18,S极19V G极3.1V D极19V 看来这个管子的条件满足了19V也顺利过去了,再测第二个场管,这两个管子都是P沟道的低电平导通,发现D极19V,S极D极都为零V看来就是这个管子的问题,为啥G极为零V呢???仔细看PQ17这个管子内部图,发现这个管子其实只要D极有电压,这个管子就导通的因为里面有个二极管在呢,原理大家比我还明白的 呵呵。那现在为啥过不去呢  为啥呢?这个不就是同事之前换的那个管子吗。无语肯定是他换的管子不对,迅速用风枪吹下来,在CQ40的板子上拆了保护隔离的第一个管子装上再次查可调待机有了电源指示灯也亮了,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接屏亮机。至此机器修复。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直接拉个线过去 得了  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网友:
你还有这么高级的辽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二手的不好修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维修就要静下心来仔细分析才能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