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PLC-XW200 用个十分钟就自动关机, WARNING闪红灯

楼主(2013-04-21):
  今天送来四台三洋  PLC-XW200的机子,用个十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WARNING闪红灯。过个几分钟又可以开机,又重复上面故障,这是提示机内温度过高,我查了五个机内的风扇都正常运转,过滤网也洗过了还是一样,还有什么损坏会引起这样的现像,还有我量了各风扇的供电只有6.8V左右电源上的购房有7点几伏,这样的电压正常用不,请大侠指点一二!还有什么坏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投影机吗、

网友(2014-12-13):
当然是投影机了,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

网友(2015-03-31):
菜单里面,风扇调成高速试下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故障等待解决

网友(2015-05-04):
首先恢复出厂设置,再仔细查看温控部位,前几天也修了台点亮一分钟左右关机的,是灯泡问题的

网友:
warning闪烁,应该有次数的,意思就是有规律的。查手册看故障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