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掉电

楼主(2013-04-21):
ACER 4736ZG流动条掉电后,待机正常能正常再次触发
掉电

网友:
你都做了哪些操作,cpu 内存等等都换过了吗,bois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好像有大电容的,换了试试。

网友:
通病啦,NEC大电容,要不就是U13

网友:
INTEL的,通病NEC大电容问题

网友:
是nec大电容,更换四个330

网友:
最近忙,帖子写了一半。。。。。。NEC大电容问题,换4个330电容,解决

网友:
请问330的电容怎么装上去?CPU底座背面大电容下面有4排焊锡位置?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个 打大电容是正常得 电流跑到1.2几就掉电咯 求解

网友(2014-07-08):
我的发前换了还可以,现在换了还是一样的断电

网友:
NEC大电容的问题呀

网友:
CPU后面是不是NEC大电容的,是的换

网友:
老话题了 到论坛搜一搜a

网友:
BIOS看一下

网友:
你的是AMD还是inter

网友:
我要是不往后看 还以为是个求助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