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30P不充电。电池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4-21):
  机器型号:HP6930P
  故障:用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开机。
    因为是24740的充电芯片所以,想也没想就换了,结果故障还是平样。 没办法只好从头开始查。 先量BATT-A处电压。有12V 说明电池有电。

BATT-A经过U70转换成BATT-IN

去到U24的G极导通U24使U24的6脚接地。  这样R452就可以接地了,这样就和R464形成了一个串联分压的电路,量了下U75的第4脚只有0。12V 低电平,应该导通U75使5678脚有12V才对,量5678脚D极只有2。6V明显不对,电压被拉低了, 习惯性的量了下R464的阻值,只有1。2K 而图上标识有470K 电阻被拉低可能是负载有短路, 看了下R464只去到U75 把U75拆了 量R464阻值变成470K正常了。换了U75后B+正常产生。 插电池可以开机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学习了,充放电电路一直不太会修。

网友:
看到这贴确实写得不错
楼主修得破有心得

网友:
经验很充足啊 看的出来楼主是个很好的维修师啊

网友A:
学习了,请问楼主u75第四脚应该是12V吗?小白见谅哈哈

网友:
这个案例很经典,以后遇到可以学习了

网友:
U75是个什么,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充放电电路就那几个原件

网友:
只要认真下功夫,都会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请问楼主u75第四脚应该是12V吗?小白见谅哈哈

  这个是P管如果4脚12V就不会导通了。 修好的时候我量了下是0V

网友A:
好像突然明白了。也就是batt-a过来12v。然后r464阻值偏低造成了pu75第四脚有电压,也就不能正常导通,78脚就没法出电压。那bgg-a-0 也是0v?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好像突然明白了。也就是batt-a过来12v。然后r464阻值偏低造成了pu75第四脚有电压,也就不能正常导通,78脚就 ...

说错了。。。但是r464阻止有问题也是一样的结果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但是r464阻止有问题也是一样的结果对吧。

嗯 ,这个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加是不是电池正极输出的电压呢

bt+U75转换来的。

网友:
值得学习,只要动脑筋,再大的问题都能修好!

网友:
充放电电路的故障,还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