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上网本不触发

楼主(2013-04-21):
    山寨苹果上网本板号C100 ver a1 .待机0.006A  .3.3V 5V 都有。按按键没任何反应。查到案件上有适配器的电压。按下进过一个电阻成1.01V电压跳变。后来通着电用万用表去测量那个排线上居然触发了。触发后那个电阻一端成3.3V了。 想了想是不是那个电阻阻值增大了。确实,量了下成20.4M欧姆了。由于没有图纸,也不知道那个电阻是多大了。就找了个4.7K欧姆的并上去。那个电压从之前的1.01V 变成1.52V了。还是没达到3.3V的电压,又找了个103的电阻给个串在电路中。哈哈。。。来了。,可以触发了。电压3.03V了。就是个缺陷的,首次开机要按住2-3s才可以触发的。这样子也不知道稳定不稳定了。管他呢。能显就行了。附上图片和BIOS

C100 VER A 1 BIOS.zip

网友:
打错了。板号是C100  VER A2   那个bios 也是A2 的

网友:
这也行哦,他厉害了

网友:
山寨的本子还是不要买,做工太差了,不经用!

网友:
其实楼主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直接加一个大点的电阻就行

网友A:
你这个是电压小了,你为什么是要并一个电阻呢,干脆换一个一两百欧的不就了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电压小了,你为什么是要并一个电阻呢,干脆换一个一两百欧的不就了事吗??

就是不知道多大的啊。也不知道怎么算来着。大概要个多大的电阻啊,能不能帮忙算算该用个多大的电阻啊??适配器是17V 的。经过多大的电阻才是3.3V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光说这句话,一看就是赚积分的

这话实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不试着画一下电路图呢

网友D:
现在的山寨本质量太差了,修好了也用不多久,我现在修上网本都不愿意保修,都跟客户说清楚,愿意修就修,修好了不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开机电压偏小了 可以找个 阻值小的电阻 来减小压降值 或者可以串联个 电阻来进行分压

嗯嗯。。。也是想到用电阻串,并联关系改变电阻的阻值的,就是不知道我那样能管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山寨本质量太差了,修好了也用不多久,我现在修上网本都不愿意保修,都跟客户说清楚,愿意修就修,修 ...

哈哈。。。。好主意。我也得向你看齐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不试着画一下电路图呢

额。。。。画图????有点难度哦。。那个公式都忘记了。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吗,我现在遇到个没待机的,找不到图纸啊

网友:
三寨不好修啊  都没见过图纸  没经验就只能看着

网友(2013-05-24):
大哥请问下3.3V是在电感上测到的?我这儿有一个不触发的。在板上没找到3.3电压。麻烦有空回复下谢谢!

网友:
不是的哦。那个是在按键下面有两个串联电阻测到的。能正常触发后测量到的。

网友:
写的神马,看不懂

网友(2014-03-21):
山寨货 做工就是不行

网友:
没有图纸啊 碰上个有加电不显得

网友:
楼主有l图纸吗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还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