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盘不认盘

楼主(2013-04-21):
今天接了个U盘 插电脑上U盘灯闪但是电脑不认盘,要数据恢复.我是新手,想问问老师们 我如果把这个坏U盘的存储介质换到和这个一样的U盘上行不行.谢谢了..如果不行该怎么修呢

网友:
你查查芯片的引脚定义,看看主芯片是否工作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话,同时有一样主控的U盘板的话,可以考虑替换来读取文件。

网友:
直接读取芯片

网友:
接上没有任何反应,先查下接口有没有虚焊,量下周围的电阻,电容,换下晶振,,在不行,找个差不多的U盘,直接把芯片导过去。

网友(2016-08-17):
找个一样的底板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