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从触发掉电到6声,5声报错

楼主(2013-04-21):
   接台DELL 1464,触发闪到0.5左右掉电,明显缺电压。拆机直奔VCORE,果然无波,而其它正常。测MAX17036 PIN13 SHDN OK,再测得PIN7 VCC无供电,很快发现是滤波电容PC51被碰掉,撕断了铜箔所致,补上线,忽略电容,上电跑码正常。装机,屏不亮,响6声,再响5声报错。
   复测波型,证实跑码正常,不知报错含义,但不难分析出问题在显卡。ATI的,直接换料,故障依旧......仔细看下,发现掉了3颗电容(PCI-E),拆料补上,亮屏。唉,谁下手这么狠?害我桥工冤杀显卡一枚。

网友:
不亮的时候,应该看电流了吧?

网友:
一堂教育课啊,像俺这些新手都是桥师傅

网友:
现在戴尔机器不亮都是报警,昨天弄了个dell 1018是报警7声,原来是时钟IC坏了,

网友:
这不是人下手的吧。。。是不是摔了的哦不然怎么电感裂开了

网友:
详细讲解的都是大师傅啊!学习中

网友:
细心最重要,修机器前一定要仔细看看主板

网友:
还好搞定了,要不亏大了,楼主还是蛮认真的。

网友:
结果是好的,那就值得

网友:
上次遇到个戴尔什么型号忘了,7声报警,做显卡好了

网友:
那三个电容是起滤波作用的吗

网友:
我想声音报错应该是内存了,PCI-E总线出问题会导致档内存。

网友:
不会是上家处理的吧 ?比较讨厌做手脚的
维修比技术 自己修不好的别人可以 没必要做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