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盘问题

楼主(2013-04-21):
罗老师:
    WD  IDE 80G  三代盘(黑盘一代),在PC3000下能认到盘,MHDD下不能认盘。
PC3000下测试固件OK,扫描坏道无坏道。放到HMDD下就不认盘。谁知道哪里坏了?怎么修?

网友:
硬盘最好接主板SATA1接口:如果显示的前面数字 没有认到盘 就扫下 别的 1----N 一个一个试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