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主板中的 大电容

楼主(2013-04-21):
东芝主板中的  大电容,怎么测量啊  我这儿有一个东芝主板,它里面有一个大电容  测得他的几个脚都接地   但是能亮   过一会儿就会掉电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哪个大电容坏了   还是有别的原因啊     求求各位大哥大姐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CPU背面有一个大的  一看就看出来了

网友:
是大电容坏了,换为四个小330电容就好了,通病来的

网友:
直接换    的    N多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啊,看看波形啊。有杂波就是坏的

网友:
拆掉它,换上四个330就好了

网友:
NEC打电容吧,怎么会几个脚都接地呢?拆掉它换成6个330电容

网友:
首先要纠正,楼主你打电容接地的问题。。你打错地方了。。你打的四个角都是负。。要在电容下面最边上还有脚的,那才是正,而且万用表打不到粗了点。。用示波器打又杂波就是它了!嘿嘿愉快

网友: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
干掉电容就行了 电容坏了 供电不足 就喜欢掉电 我都遇到好多了 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着CPU测是都接地的

对地值很低而已,不可能是接地的

网友:
NEC大电容坏    通病     这个大电容带CPU测是对地的   拆下CPU就不回来    换上4到6个330的就OK

网友:
问一句   各位修NEC电容一般收多钱      不勉强奥

网友:
看到这种有大电容的机器,只要是开机不亮,CPU电压没有,立刻换成4个330的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值很低而已,不可能是接地的

是的   我刚才说错了

网友:
是大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