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P25NM60N代换

楼主(2013-04-21):
一联德Bestec TFX0250AWWA长条电源。里面的一个STP25NM60N烧了。查了半天也看不懂参数。才疏学浅。呵呵。说是【场效应 N沟道】STP25NM60N ST TO-220 600V 21A 160W 图片是它的参数。有代换成功的或对MOS管参数高手指条明路。看看用什么代换合适。单单一个管子不值得进,不够油钱的。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是反激式电源,这种管不好找!

网友:
20N60跟这一样的,参数差点儿,代换应该可以,功率可能跟不上。

网友A:
mos管基本也就那几个了 耐压要600V 电流大于等于原值 所以楼上说的就是了20N60是可以代替的。前段时间修洗衣机的电源控制板需要 集成和可控硅,顺搭地买一些了电子元件,其中就买了两个20N60的mos管,好把之前的48V电瓶车充电器修好(里面的开关柜就是20n60的)

网友:
感谢了高手。手上没有类似的。只好发了。维修就是境界,修好了哪怕扔了总要整明白自己的判断,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基本也就那几个了 耐压要600V 电流大于等于原值 所以楼上说的就是了20N60是可以代替的。前段时间修洗衣 ...

感谢你的回复,准备发了,不管怎样,修好修不好,让自己明白自己的努力。执著是维修人的理念。

网友B:
我前不久买20N60没买到,换了个40N6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不久买20N60没买到,换了个40N60的

这个够劲。比20N60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