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CD高压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3-04-21):
进口垃圾LCD坏了,拿去配了个电视显示器二两一的驱动板。因为升压板接口问题没有找倒合适的升压板,就用旧的,旧的接口是(N.C  CON  VEE  GND  VDD) 新的液晶驱动板接升压部份接口是(12V  12V  BLO  ADJ  GND  GND)请教一下,这两边的接口如何对应的。谢谢!!

网友:
16寸的夏普LCD 应该是四灯的

网友:
谢谢你!非常的感谢。已照你所说的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