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电脑在装系统的时候一直停留第一步问题!

楼主(2013-04-21):
本人遇到一台机器装不起系统。每次都是在第一步“收集计算机信息”时“卡住”,但没死机!后来才发现是网卡坏了引起的此问题!然后进BIOS把网卡关闭,再重新GOST重启安装成功了!

网友:
学习了,但是能不能说清楚什么机器什么系统。。当然我知道是win7.。吧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不过一般卡死的情况下,我驱动都不打,装好了,再去打,

网友:
实在不行用安装版的。一般都可以搞定,